PIC单片机普通引脚输出频率

楼主:
现在采用的是PIC18F67J11,想知道这款单片机普通的引脚最高频率的翻转能输出的最高频率有多少,现在采用的是内部8M晶振,4倍频,为什么输出的最高只有不到2M呢??不解

网友:
根据手册等,看看它的机器周期是多少。看看io翻转所需的机器周期数,就可以算出执行时间。看看和实际的差异有多少。

网友:
试试汇编写写

网友:
按照datasheet上给的汇编指令测试 现在只有2M感觉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