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设计了一个基于TL431的恒流源电路,如下图所示。
图中选用的是PMOS BSS84P,其导通电压是-1~-1.2V。但是实际调试发现431工作不正常。测得PMOS g级对地电压为1.7V,PT100上压降是2.2V,R5压降是2.8V。说明有很大电流流入431的基准电压端。 更换R1阻值为50R,2.7K不能解决问题。

将PMOS bss84p换为NMOS 2N7002电路正常工作。

不明白问题出在哪。。。

网友A:
TL431的工作:1脚对2脚电压高于片内基准,3脚对2脚电压会降低,也就是TL431的3脚和2脚之间更趋于导通。
现在你用了一支P沟管,构成反向放大器。那么P沟管漏极与门极(也就是3脚)电压变化方向相反。流过PT100电流过大,TL431的1脚电压过高,3脚电压降低,P沟管更趋于导通,流过PT100电流更大……
结果,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了。

网友A:
TL431datasheet上就有恒流电路,可以参考。不同之处仅仅是datasheet上恒流电路使用了BJT,你使用了MOSF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的工作:1脚对2脚电压高于片内基准,3脚对2脚电压会降低,也就是TL431的3脚和2脚之间更趋于导通。
现 ...

大概明白了,我贴了个431手册上的等效电路图。你的意思是,当REF脚(1)电压变化时(假如偏高),3脚输出电流增大,3脚电位降低,PMOS导通程度变大,导致流过恒流回路的电流增大,此时1脚电压继续增加,负反馈变为正反馈,导致工作不正常。

当换为nmos时,若REF脚(1)电压变化(假如偏高),3脚输出电位降低,nmos导通程度降低,此时流过恒流回路的电流减小,1脚电压降低,为负反馈,工作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datasheet上就有恒流电路,可以参考。不同之处仅仅是datasheet上恒流电路使用了BJT,你使用了MOSFET。

好的,做高精度恒流源的话使用运放+431效果是不是更好,毕竟431ref有输入电流2uA左右。考虑到温度稳定性,怎么设计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明白了,我贴了个431手册上的等效电路图。你的意思是,当REF脚(1)电压变化时(假如偏高),3脚输出 ...

用P沟MOS管是门极输入漏极输出,输出输入反相;用N沟MOS管是门极输入源极输出,输出输入同相。这两种放大刚好差了180度。几乎不必考虑中间那些过程即可判断:如果先前那种情况环路相位关系错误,那么只要把其中一个环节相位改变180度就一定是正确的(限频率不太高情况,高频时电路中分布参数会产生附加相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做高精度恒流源的话使用运放+431效果是不是更好,毕竟431ref有输入电流2uA左右。考虑到温度稳定性 ...

TL431内部就有一个运放,增益相当高。如果另加一个运放有可能环路增益非常高,而环路增益非常高是有风险的:电路中分布参数更容易引起寄生振荡。
绝对不应该追求某一项指标,必须综合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做高精度恒流源的话使用运放+431效果是不是更好,毕竟431ref有输入电流2uA左右。考虑到温度稳定性 ...

TL431输入电流较大,约1~2uA。相对于你所要的1mA电流,2uA为千分之二。而TL431输入电流的变化就更小。
你的电流取样电阻R5,在温度变化20摄氏度时(假定环境温度变化范围有这么大)电阻值变化是否小于千分之一?
用运放当然可以,但用运放,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设计时需要更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431输入电流较大,约1~2uA。相对于你所要的1mA电流,2uA为千分之二。而TL431输入电流的变化就更小。
...

选偏置电流小的可做跟随的轨到轨运放应该就ok吧,应该比431效果好

网友:
有一个疑问请教一下为啥我用这个电路,在稳压的电阻后面接负载,Vref会降低到1.9左右,而且不恒流

网友:
这个电路实测时出现R32两端电压无法稳在2.5V,测量结果为1.9V,并且改变负载R33阻值大小,R32两端电压也会随之改变,测量流过R33的电流也会随负载变化而变化

网友:
输出电流范围不大

网友:
这种可以由三极管决定电流大小

批注 2022-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