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串口数据读取不完整的问题

楼主:
如图,自己写的串口程序,首先是显示UDP连接成功,但是查询连接状态的时候得到的返回的数据不完整,求助大神啊

网友:
之前弄着智能家居玩的时候使用的也是ESP8266,一开始也碰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使用一个处理器接上ESP8266然后将8266发过来的数据上传到串口调试助手,这样的话会有两个问题的,第一是你的接收一个字节的波特率和发送到电脑的波特率如果是一样的话容易导致丢数据,在一个就是处理器端的中断处理程序中不要发送串口数据。
我的做法是降低8266的波特率以及使用一个先进先出缓冲队列。

网友:
官方不是有现成的AT固件嘛?直接用就是,串口如果设置了
/*option 1: do not wait if uart fifo is full,drop current character*/
        os_install_putc1(uart0_write_char_no_wait); 那么就会丢失数据,你具体查看下串口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