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单片机的时钟设置

楼主:
求各位大侠,在用MSP430F415单片机时,几个问题。
MSP430F415单片机内部自带时钟振荡器,如果要是不外接晶振,单片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啊?

还有,外接的晶振的频率是否就是ACLK的频率(在不分频的情况下)?

网友:
不接晶振可以正常工作,ACLK时钟需要配置,手册都有写时钟配置

网友:
可以工作的,ACLK的时钟源也是可以进行设置选择的,用户手册介绍还是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