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搭建Windows 10 物联网版(IoT Core)开发环境

楼主:
之前的分享的内容都是在Raspbian系统下进行的,接下来的分享会换成Windows系统的物联网版本。
Raspberry Pi 3作为目前为数不多的支持Windows 10 IoT Core系统的硬件,不体验尝试,实在是可惜,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
准备
硬件上的准备和Raspbian系统类似,网络最好通过有线连接。
软件上的准备和Raspbian有很大差别,详细描述如下。

装有Windows 10的PC一台
注意开发Windows 10 IoT Core上的程序必须使用Windows 10系统(正式版,版本10.0.10240以上)。
另外要打开系统的“开发人员模式”,在“设置----更新和安全----针对开发人员”里可以开启。

Windows 10 IoT Core Dashboard
下载地址: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en-us/windows/iot/Downloads
点击红色框里的按钮下载
针对Raspberry Pi 3的Win 10 IoT Core已经有稳定版了,不需要Insider Preview账号。

Visual Studio 2015
可以使用Community版本,是免费的,当然有Professional或者Enterprise版本也是可以的。
下载地址:https://www.visualstudio.com/zh-hans/vs/
安装时要注意装上Universal Windows App Development Tools (通用Windows应用开发工具)---- Tools and Windows SDK。
安装Update 3更新包,如果是旧版本,在Visual Studio 2015的更新通知里可以升级。
还需要安装Windows IoT Core Project Templates,在Visual Studio 2015的工具----扩展和更新里可以找到(右上角搜索iot就可以):

准备Micro SD卡
和Raspbian类似,现在已经可以通过NOOBS安装Windows 10 IoT Core(参考:https://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noobs/),不过需要在Raspberry Pi里在线下载,安装速度也会比较慢。
这里用微软的Windows 10 IoT Core Dashboard安装。
先把Micro SD卡通过读卡器连接到PC上,然后打开Windows 10 IoT Core Dashboard:
在左边选择 设置新设备。
目前官方支持的设备类型还不多:
这里选Raspberry Pi 2 & 3
OS版本目前就一个选项。
驱动器要选择Micro SD卡,检查一下千万不能选错了。
右侧的WLAN网络连接可以先不管,后续可以先用有线连接(官方推荐)。
设备名称可以不修改,设置一个管理员密码,接受许可条款,然后点击“下载并安装”。
首先是下载,之后会自动刷写SD卡,这里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
刷写完成后,会提示“你的SD卡已准备就绪”,此时可以弹出Micro SD卡。

在Raspberry Pi 3上启动
将Micro SD卡插到Raspberry Pi 3上。插上网线,键盘鼠标,最后插上电源开机。
启动界面和PC的Windows 10类似,首次启动需要等待一会。后面的就和PC上完全不同啦。
这就是主界面了,没有开始菜单,只是显示了一些设备信息,和几个用于切换界面和简单配置的按钮。

仅有的一些设置:
语言可以切换成中文:
特地看了一下屏幕保护程序,是一只位置随机飘动的Pi:
在这里还可以简单设置网络:
不过我这里就用有线网络直接连接了。
蓝牙,由于没有需要连接的设备就先不配置了。

教程:
在教程里有一些帮助和简单的演示程序。
这里概括说明了Windows 10 IoT核心版的情况。Windows 10 IoT核心板已设计为超轻量型操作系统,并且在你完成应用程序构建后对用户不可见,这意味着,既没有shell,也没有“开始”按钮,所有按钮、导航和UI都来自于你,开发人员。

这是一个演示的闪烁LED的程序,就是翻转GPIO 5,时间可调。

通过PC连接
保持Raspberry Pi 3和PC在同一个局域网内。
在Windows 10 IoT Core Dashboard “我的设备”一栏中可以看到已经找到了Raspberry Pi 3,并给出了IP地址。
右键单击它可以有一些管理设备的操作。
在Device Portal中打开。
是通过默认浏览器打开的,用户名是Administrator,密码是之前写入Micro SD时设定的。
左边的导航中集成了Apps管理,文件查看,进程管理,性能监控,调试,设备管理等开发和设置需要的功能。

测试一个示例程序:
选择好设备,点击部署并运行。
等程序运行后,屏幕上出现了预定的Hello字符串,按钮也正常工作。
到此为止,PC和Raspberry Pi已经正常连接并可以进行开发工作了。

网友:
玩转Windows 10 IoT Core,没有像Raspbian那样自由,需要按照微软的套路来。特别是文中的准备工作,一定要仔细核对,版本不同也会出问题。
另外现在给Raspberry Pi3安装,已经不需要Insider Preview账号了,跟着文中的步骤走就可以了。

下期预告:好不容易把环境搭好了,下一步会在这个环境下开发一个小程序来继续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