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电阻的值

楼主:
我想计算R11的值

是不是就是(12-1.8-1.8)/100ma

假设二极管是最大功率

是不是还要计算上三极管的压降

三极管的压降算多少

网友:
这是二极管参数

网友A:
(12V-1.8-1.8-0.2)/100ma
0.2为三极管压降
这样算合理吗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出来距离不是很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1.8-1.8-0.2)/100ma
0.2为三极管压降
这样算合理吗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出来距离不是很理想

你那个Forward Voltage有一定范围,最小1.4V,最大1.8V,或者典型值1.4V,最大值1.8V。
三极管饱和压降0.2V,对12V电源电压来说,即使忽略,误差也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1.8-1.8-0.2)/100ma
0.2为三极管压降
这样算合理吗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出来距离不是很理想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出来距离不是很理想”
我不知道“距离不是很理想”是什么意思,甚至不知道“很理想”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出来距离不是很理想”
我不知道“距离不是很理想”是什么意思,甚至不知道“很理想” ...

遥控距离很短

网友:
给你发个电子元件计算小软件,有电阻电容电感电压电流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