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end_Busy   = 0;
uchar Receive_Busy= 0;
uchar i=0;
void UART_init(void)
{

        SM0=0;
        SM1=1;
        REN=1;
        BRT=0xFD;
        AUXR=0x15;
        ES=1;
        IPH=0x10;
        IP=0x10;
        EA=1;
}
void send_byte(u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
        TI=0;
}
void printf(uchar*p)
{
        while(*p!='\0')
        {
                send_byte(*p);
                p++;
        }
}
void UART_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SBUF;
                Receive_Busy= 0;
          if(TI)
         {
                TI=0;
                Send_Busy   = 0;
    }
  }
}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printf("0x5A 0xA5 0x05 0x82 0x00 0x00 0x00 0x64");
  //  send_byte(0x5A);
        //send_byte(0xA5); //Ö¡í·
        //send_byte(0x05); //êy¾Y3¤¶è
        //send_byte(0x82); //Ö¸¶¨êy¾YμØÖ·D′èë×Ö·û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00);//0x0000 ¼Ä′æÆ÷μØÖ·
        //send_byte(0x00);
        send_byte(0x64);
        //printf("hellow");
}
//            if(TI)
//         {
//                TI=0;
//                Send_Busy   = 0;
//    }
//  }
}
这是我的串口程序  波特率112500  让他发0x64时 但是用串口调试显示时显示16 91 64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发送字符串串时 有时能正常发送   有时显示乱码

网友:
根据系统时钟,设置好串口波特率重载参数。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波特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波特率问题

要是波特率错误的话 不是一直乱码吗  但是有的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波特率问题

波特率我是用 STC波特率计算器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我是用 STC波特率计算器计算出来的

你可以将波特率降一下,先用9600试试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波特率越快,越容易传输出现问题。而且,不建议用那个什么计算器,以前我就用过这类的波特率计算器,在高速传输的时候,就是出错。最好去看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那上面一般都会给出建议值或者自己手动计算。而且,波特率出现错误,也不一定只是乱码这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