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推荐音视频处理芯片(带梯形矫正)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芯片推荐-----请问有没有大神接触过视频处理芯片的?

功能要有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2D梯形矫正功能(可以进行缩放窗口)

后端用的是TI 的DLP芯片组,TI的芯片组目前只支持垂直方向的矫正,不支持水平方向的矫正,所以希望梯形矫正可以在前端进行设置
求大神推荐
谢谢!

PS: 真心不造把这放到哪个版块去呀     求各位大神推荐音视频处理芯片(带梯形矫正)

网友A:
不太懂,可能放到TI模拟论电子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可能放到TI模拟论电子比较好吧!

找了很多,梯形矫正基本都是用SOC芯片实现的功能,如果不是SOC的话,基本没有,可能会放弃2D,只用1D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