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恒压电路

楼主:
这是LED驱动器后端的 恒压电压,要改成恒流电路 如何改? 顺便请教下这个电路 那个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见LED,甚至恒压输出端都没找到。
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至少,两支电阻R186和R187并联,就不像正规设计。

网友B:
没见到整体电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恒压电路,是以输出电压作为参考来调整的,而恒流电路,是以输出电流作为参考的。图中,VOUT应该是检测输出电压的,如果把它接到电流检测电阻上,应该能够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见LED,甚至恒压输出端都没找到。
怀疑此电路的正确性,至少,两支电阻R186和R187并联,就 ...

LED是flyback的输出段负载,这个是flyback二次侧光耦的反馈部分。。。就这一个部分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到整体电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恒压电路,是以输出电压作为参考来调整的,而恒流电路,是以输出 ...

我改了一个flyback 接这个模块的电路 不知道对不对,我先副个图吧

网友C:
电阻电容参数我还没有改,先不管参数吧

网友:
哦,那个R?(你不把它的号码标出来,我也没办法)不是检测电流的吗?把反馈放大器的输入端接到它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电容参数我还没有改,先不管参数吧

“先不管参数吧”
参数不管是不行的。电流取样电阻仅仅是0.3欧姆,而反馈电阻(和dontium一样,你标注,我也没办法)是30千欧姆,还不说10nF电容容抗。这个增益该有多大?几乎可以肯定:必发生大环路反馈的振荡。

网友:
谢谢各位。。。昨天搞了一晚上 基本弄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