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喜欢的单片机(MCU)投个票

楼主:
如果你喜欢电子,那么对电子器件也一定会情有独钟,也会有一见钟情的单片机,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也会移情别恋。例如我工作中使用的第一款单片机——MSP430,感觉比51先进多了,曾一度对430痴迷,收集了好多种430的芯片。而后又闻PIC各种稳定抗干扰的传说,又对PIC的疯狂崇拜,然而后来准备上手PIC的时候,却发现它的开发环境以及debug过程慢的生不如死,爱慕之情迅速消失。。
一见钟情,或者用久生情,或许并不是因为它性能有多高,反正是有你喜欢的特性,或许就是用着这款芯片顺手,还或许这个厂商提供的各种软件库非常亲民,或许简简单单的就因为的芯片的颜值高,例如我就不喜欢STM32芯片的封装外观,总之,喜欢或者反感它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
那好,现在进入正题,给你喜欢的单片机投个票吧,最多可以投两个,毕竟太花心了不好。如果上面的选项没有你钟情的单片机,可以选择下面那些比较含糊的选项,并在本帖留言写出厂家及型号,谢谢大家!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2 项 ) , 共有 151 人参与投票

网友:
用的多的stm32,对它无爱!

网友:
stm32 无爱,nxp用过一款,编程好舒服

网友:
PIC用过实习的时候用过一次,编译平台太麻烦了。

网友:
STM32的腿粗,相对其他常见芯片来说。然后在焊接的时候,引脚之间就比其他芯片容易连锡。

网友:
最爱430,其次PIC,STM32属于习惯用的

网友A:
首选当然是STM32了,“便宜量又足,挺好的!”其次就是德仪的MSP430系列了,低功耗,厂商推广的好,已经习惯用它了。之前也多用ATMEL的AVR系列,不过搞过一次大缺货,已经远离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选当然是STM32了,“便宜量又足,挺好的!”其次就是德仪的MSP430系列了,低功耗,厂商推广的好,已经习 ...

MSP430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B:
真是不知道选什么,貌似我哪个都没用过

网友C:
stm32 这个理由不用说了

网友:
实际应用大多用stm

网友:
非比赛大多用stm32
比赛大多都是430
智能车没法,freescale还是吊

网友:
上学的时候对AVR有过好感,但是后来接触了ST,就再没交集。。。

网友:
选了st 和nxp, st当时,不知怎么,找到这个系列,就开始学,nxp,是工作中后来遇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32 这个理由不用说了

STM32确实火,拦也拦不住。。就一个特点:性价比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是不知道选什么,貌似我哪个都没用过

你玩的都太高端,这种小菜一碟的东西你是不屑一玩的。。

网友:
我用得熟就只有ATMEL的AVR和ST的STM32,这票没法投了。另外AT的89C51系, NXP的ARM7跟CM0也用过而已。十年前开始玩单片机就是AT89S52, 然后过了半年接触AVR,就用了很久,去年以来开始用STM32的。
其实我毕业后买过的单片机不下二十款,大部分都在元件盒里睡觉。

网友:
果然,STM的fans最多
TI会生气的

网友:
TI价格高 公司早就换乘国产的了 国产资源号 价格便宜 support也好 没办法 除了。。。。

网友:
stm的确做到了周全

网友:
stm32从F到L几乎都用过了,MSP430也用过,stm8、stm32各种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确实火,拦也拦不住。。就一个特点:性价比高

一个特点 性价比 是不足够这么火的

”人家起跑得早。N年前第一家大规模上的公司,宣传到位,资料丰富。
跟风的CM书籍大多也是由STM32起手。”

“资料齐全,开发生态环境完善。ST最早推出驱动库,傻瓜化操作,不用看寄存器。现在又进化到图形配置了”

不知道图形配置这一点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适合浮躁的人去写,但无法精益求精

网友:
STM8简单方便

网友:
stm32大多数啊

网友:
接触过51,avr,stm32,430,还是选stm32和51了 原因大家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玩的都太高端,这种小菜一碟的东西你是不屑一玩的。。

实际原因是我太low,都玩不转

网友:
STM32的板子也不是白送的。。。

网友:
Stm32用C的 最喜欢

网友:
投票完成,看来大家用的情况都差不多啊。

网友E:
关于这个话题,我就想到好像周围人都在用stm32,他的优势在哪里,除开价格,和NXP,freescale啥的对比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这个话题,我就想到好像周围人都在用stm32,他的优势在哪里,除开价格,和NXP,freescale啥的对比一下 ...

stm32和其他的没有什么好比的,就价格是一个优势,其他家把价格拉下来,利马没有人用ST的了

网友:
选了8.  TI家的Cortex-M系列的来说说

网友:
个人感觉ST与TI的单片机学习资料最容易获取,社区支持做的也比较不错。

网友:
ST用的多,资料多!

网友:
st公司明显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