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

楼主:
想要放大驻极体麦克风采集的声信号,具体需要什么放大器和滤波电路,求提供电路参考!!!

网友:
“想要放大驻极体麦克风采集的声信号,具体需要什么放大器和滤波电路”
以当前工艺水平而论,必定采用运放,最好是低噪声运放,带宽满足使用要求即可,至于精度则没有要求。
具体电路,网上大把。

网友:
一般要求的话,用常规运放诸如LM324之类构成多级典型放大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