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的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
各位大大,大家好,我是小白,我最近在做一个用制冷片降温的项目,我想问下有没有办法控制制冷片:让制冷片的温度降到15度时在15度保持一分钟,再接着降到10度,然后在10度保持一分钟再接着往下降温?(制冷片保持在15度时和10度时用的是PID算法加PWM波,用的主控芯片是MSP430F4250

网友:
可以的,MSP430的定时器功能很强大,是430的一大特色

网友:
设个全局变量,在定时器每次定50ms假如,每隔50ms进一次中断,在中断里让全局变量+1,直到计够你要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为啥能维持在15度,怎么维持在15度,从15度到20度是个怎么提升过程,只有你自己了解,加个提升条件应该就实现了,和定时器有直接关系???

网友:
用pid算法可以实现,三楼设个全局变量,比如定时器50ms中断一次,在中断里让全局变量+1,直到计数你要的时间停止,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