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生成pcb出现问题

楼主:
大神们帮帮忙啊,新手遇到这些问题,不会啊。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validate是正确的

validate是正确的

report不行

report不行

execute是错误的

execute是错误的

网友A:
模块文件有错,软件内部有错误
勾上Only show errors
只显示错误,看看错误信息报告
如果这个报告不能出,软件安装的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块文件有错,软件内部有错误
勾上Only show errors
只显示错误,看看错误信息报告
如果这个报告不能出 ...

现在编译都出现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现在编译都出现错误了

现在变成了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变成了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软件编译模块出现错误,问题有点严重
1.重新破解一下
2.重新按原路重新安装一遍
3.卸载,重新安装,破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编译模块出现错误,问题有点严重
1.重新破解一下
2.重新按原路重新安装一遍
3.卸载,重新安装,破 ...

真的吗!?好害怕啊。。。可是之前可以生成没有check问题的PCB板,虽然report一直都不太行。真的要重新安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好害怕啊。。。可是之前可以生成没有check问题的PCB板,虽然report一直都不太行。真的要重新安 ...

画一个简单的原理图,两三个元件,简单的比如电阻,电容,
然后新建一个PCB,编译验证一下,看是否软件编译有问题
以此快速判断软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简单的原理图,两三个元件,简单的比如电阻,电容,
然后新建一个PCB,编译验证一下,看是否软件 ...

好像编译没问题了,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简单的原理图,两三个元件,简单的比如电阻,电容,
然后新建一个PCB,编译验证一下,看是否软件 ...

还有就是我的report从来都没有成功出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我的report从来都没有成功出过

如果用8楼的方法,画一个简单的电阻电容电路,添加电阻电容封装,编译PCB不成功

同时,要说的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1.根本就不会这样的从原理图到生成PCB的过程
2.如果1为否,则,软件确实需要重新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8楼的方法,画一个简单的电阻电容电路,添加电阻电容封装,编译PCB不成功

同时,要说的是,从来 ...

大神啊,首先你说的我不是很懂,其次我现在说的就是 之前我可以成功生成PCB板,但是在生成PCB板的时候三个选项validate,execute,和report,我不能report(虽然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我就当它是成功生成PCB了,因为check什么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8楼的方法,画一个简单的电阻电容电路,添加电阻电容封装,编译PCB不成功

同时,要说的是,从来 ...

所以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软件有问题,不是楼主的问题

如果一个原理图,确保没有问题,包括走线,器件封装都没有问题,编译没有问题,可以生成PCB图,这个是正常程序
如果编译原理图的这个过程,软件搞不定,卸载,重装

网友A:
从这个报错看,明显是软件的问题
相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报错看,明显是软件的问题
相信我

好的,谢谢十分感谢,我再去研究研究这个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