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学习lcd1602,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

楼主:
我自己学习lcd1602模块了,就是怎样显示年月日,显示时间的问题,还有大神们有没有单片机类的群,小白想加一个学习学,谢谢大家,下面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
百度文库有片资料:1602显示屏资料,可以看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e1EjVs9JhEZ6UsKQxtO

网友:
我印象中LCD1602不能显示中文字吧

网友:
1602 除了常规的字符显示外,还能显示“图形”,当然像素很低,把汉字像素化(比如简化成8X8个像素点)之后就可以显示“汉字”了

网友:
1602印象中是不能显示中文字符的,好像只能显示英文字符和阿拉伯数据,一般显示汉字和图形会选择12864之类的图形液晶,你列出来的数组是汉字用去字模软件取出来的字模值,把串数据发到LCD屏上就可以办汉字显示在屏上,当然还要注意刷屏方式和取字模方式要一致,不然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具体的你可以先试一试点阵显示汉字这一类的东西,熟悉一下原理什么的。

网友:
兄弟,我正在用树莓派驱动我翻垃圾堆找到的LCD1602,弄出来跟你分享分享啊。

网友:
可以显示的,楼主给你个单片机群
437159030,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1602可以写入自定义的图形字模,但是只能是5*8点阵,不是很好看,还不如用英文。
自定义字模就几个,好像不超过8个,记不清了。

网友: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