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starterkit 学习0x04——IO输出(LED闪烁)

楼主:
一、简介
IO口的使用其实是博大精深的,虽然看似简单,却能模拟各种协议通讯实现很复杂的功能,以后慢慢体会吧。首先,学会使用IO的输出功能,控制LED闪烁。
二、硬件连接
D4、D5、D6和D7共4个LED分别接在B0、B1、C2和C1口上

三、寄存器

pic单片机并不想51单片机输入和输出无需配置直接使用,而是需要配置一个TRIS寄存器。单片机有三组IO口分别为A、B和C口。而每个端口都有3个存储器映射的寄存器与之相关
  • TRIS寄存器  控制数据方向的寄存器
  • PORT寄存器  读取器件引脚电平的寄存器
  • LAT寄存器  输出高低信号到引脚寄存器

四、延时
通过一个很耗时的函数,让MCU停留在这个函数里,延时完成后才能执行后面的内容,其实是对硬件资源的浪费。准确的延时设计需要计算指令周期或者示波器观察。
五、代码和下载
(1)灯引脚宏定义

(2)延时函数,注意清狗

(3)方向寄存器配置成输出

(4)主函数共三部分
A.头文件 包含已定义的头文件
B.配置位 具体配置说明,见后面附件
C.初始化函数和主函数定义,实现LED灯亮200ms灭200ms如此反复。

(5)下载
A.点击图中按钮编译,如果成功最后又提示信息

B.选择烧写器

C.下载,如图按钮program

六、附件
(1)工程 02 -
(2)配置位说明
(3)演示效果

网友A:
不错,就是觉得这样操作寄存器很麻烦,还要看手册,我直接用函数操作简单快捷,优化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觉得这样操作寄存器很麻烦,还要看手册,我直接用函数操作简单快捷,优化好

用函数是方便点,如果里面有bug,会搞的很头大啊,各有利弊吧

网友B:
通过一个很耗时的函数,让MCU停留在这个函数里,延时完成后才能执行后面的内容,其实是对硬件资源的浪费。怎么延时时不对硬件资源浪费,怎么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一个很耗时的函数,让MCU停留在这个函数里,延时完成后才能执行后面的内容,其实是对硬件资源的浪费。 ...

用定时器,定时间隔到了再去执行任务,其他时间该干啥干啥

网友C:
请问楼主,IO口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IO口要接上拉电阻吗?

看你的需要,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