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IAR往CC2530中烧程序,我想增加个自己的配置文件,存放一些配置信息,如何增加?

楼主:
我用IAR往CC2530中烧程序,我想增加个自己的配置文件,存放一些配置信息,如何增加?谢谢!刚接触IAR,望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一个脚本文件,加入配置信息,用IAR直接调用就可以,如下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一个脚本文件,加入配置信息,用IAR直接调用就可以,如下所示

谢谢您,我要把配置文件放到哪个文件夹下边呢?配置文件的后缀是cfg吗?我之前没写过脚本,有没有个例子供我参考?万分感谢!

网友B:
有相关的教程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相关的教程可以看一下

再哪里有教程?麻烦您分享下可以不?854826564@qq.com 亲,我刚接触,之前都是搞JAVA,有点摸不到头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ZaOSPSE8qj0_jnHoRhhSLcTD14PnYXD8QLKZjLdFIX1143XpSjCsx2fV673PWW6pPTS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