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消火花电路中的电容电阻取多大?

楼主:
如图,微型继电器线圈电压12V,控制交流220交流用电器,用电器(微型电机)功率20W,触点间连接的电容电阻消火花,防止对单片机干扰,请问电容应取多大?耐压多少?电阻取多大?功率多少?以前听人说,电阻在几十欧姆到几十K,功率1W, 电容在几十n到几百n,独石的,耐压400v。我做了板子,觉得功率大,耐压高,体积就太大,用小点的行不行?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A:
电阻电容串联再并联在触点两端以消除火花,电阻电容值与负载有关。多数情况下要由实验决定。

网友:
0.1uF 100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串联再并联在触点两端以消除火花,电阻电容值与负载有关。多数情况下要由实验决定。

先谢谢!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电容的耐压,电阻的功率大小和它们的计算方法,因为嫌它们的体积太大。

网友:
先谢谢!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电容的耐压,电阻的功率大小和它们的计算方法,因为嫌它们的体积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谢谢!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电容的耐压,电阻的功率大小和它们的计算方法,因为嫌它们的体积太大。

你控制的是220V电路,那么电容耐压最好是用到630V以上,1kV更保险一些。400V则比较危险。我曾数次遇到耐压400V电容接在220V电路中被击穿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控制的是220V电路,那么电容耐压最好是用到630V以上,1kV更保险一些。400V则比较危险。我曾数次遇到耐 ...

要600v,1000v,那体积得多大啊!我现在的板子是试验性的,用的是手头现有的零件,有110v的,400v的等等,也可以克服对单片机的干扰(时间长了就不知道了),电阻用的也是1W的,我的板子是控制220v的同步电机,虽然功率不大(都不>20w),但是数量有6个。现在想做真实的板子,零件能统一的统一起来,把体积做得小一点(现在的电阻200欧姆,电容103),您能不能告诉我,用什么样的电容体积能小一点(独石的好像都不小),另外电阻的功率能用小一点的吗?电阻的阻值、电容的容量对继电器动作有没有影响?还得说一句:真的非常感谢您!!

网友C:
原则上,负载越重,需要的消火花电容值就越大,而耐压值跟负载的工作电压和类型有关(主要是注意感性负载)。电容的体积由材料、容量和耐压共同决定,不是你想用多小就能有多小,该关注的是电参数。建议使用金属化电容,具体容量需要根据实验测试确定,基准容量可以先选0.1uF的,耐压600V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负载越重,需要的消火花电容值就越大,而耐压值跟负载的工作电压和类型有关(主要是注意感性负载) ...

谢谢!

网友D:
1KV 0.1UF瓷片电容 体积很小的,你网上搜下就知道了,大概中指指甲壳大小

网友:
0.1uF 100kΩ

网友:
引用 网友D:
1KV 0.1UF瓷片电容 体积很小的,你网上搜下就知道了,大概中指指甲壳大小

先谢谢!这两天没上网,不好意思,谢晚了。想再问一下:什么电容都可以吗?有人说,要用独石的。另外那个电阻为什么非得1w的,为什么要那么大功率的?我的电机20w,选用多大功率电阻合适?再次谢谢!

网友:
请问用一个两线常开220V交流接近开关直接连接一个交流220V3W的电磁阀时并联接一个Rc火花消除器!R100欧c0.1微法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