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解析运放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只需要注意:R1和R6都是510千欧,R4加R5等于R3,都是10千欧。
这种结构,叫差动放大器。
但是,看不出这里使用差动放大器有什么用。

网友:
原图有一根线画到右边,不知道去了哪里。
如果这根线是去到了某个负载,那么此电路可能是为这个负载恒流供电的恒流源电路。

网友A:
那是输出,具体怎么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输出,具体怎么分析这个电路,

从弟54页“2.2  电压-电流转换器”开始阅读。你的电路在第60页,“改进的Howland电流泵”,图2.10。

网友:
就是个恒流源电路,电流等于2.5V/510K,这也电流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