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时出现错误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楼主:
向各位大神请教,在进行CCS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main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_ml.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led.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在网上看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还是不行,还请大神们帮帮忙,不胜感激,已困扰我很久了,要哭了。。

网友:
大神们人呢,求解决,求带走

网友A:
应该是你调用的库的.h文件没有包含进来吧。 一般是这个问题。把调用的库的位置包含进去。
举个例子:
我调用了这里相关的库文件

那么,我得#include "platform.h"
并且把这个.h文件的路径和库的路径都包含进来

应该是这样的,具体按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调用的库的.h文件没有包含进来吧。 一般是这个问题。把调用的库的位置包含进去。
举个例子:
我 ...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能不能加你qq,朋友,向你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我把文件发给你看看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救

并没有

网友:
你试试在main文件里写一个 #define _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