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识别仿真器,还有救吗?

楼主:
捡到一个仿真器,但是电脑无法识别,连接到电脑,电脑完全没有反应,没有显示com口

网友A:
驱动装了没,装下驱动

网友B:
先检查、测试硬件是否完好,然后才有其它。

网友C:
仿真器本身是否好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装了没,装下驱动

安装驱动提示驱动已经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测试硬件是否完好,然后才有其它。

能不能具体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测试硬件是否完好,然后才有其它。

能不能具体点呢?应该如何着手测试硬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本身是否好着?

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个从实验室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具体点呢?应该如何着手测试硬件?谢谢

先检查元器件、PCB是否完好,再查电源和本振,都正常时再联机通讯。

网友E:
至少也应该提示个什么未识别设备啊。。。。不然晶振或者mcu固件丢失了

网友F:
试过几个USB口?反正我的笔记本被烧掉了一个USB口了……

网友G:
没有驱动?也可能是USB积灰之类的硬件问题,不好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少也应该提示个什么未识别设备啊。。。。不然晶振或者mcu固件丢失了

什么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试过几个USB口?反正我的笔记本被烧掉了一个USB口了……

都试了,USB口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驱动?也可能是USB积灰之类的硬件问题,不好排查!

恩,我从犄角旮旯找的,修不好就算了,纯属为了娱乐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那个仿真器我已经放弃了,接在电脑没有反应,排查了一下各个部分元器件,没有见到明显的烧坏现象,由于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多,基本在硬件方面出了问题,我还是太嫩了,本着修好就修,修不好拉倒的原则,那个仿真器已经被我放弃了。
再次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