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bt6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好,我的stm32f103cbt6串口不能下载,PA9发送,PA10接收,使用FlyMCU V0.88,一直处于连接状态。按复位键也没有用。请各位不吝指教。谢谢谢。

网友: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2要通过串口下载的的话,要从系统存储器启动,也就是意味着你的boot0和boot1要变动了。。。

这个启动方式你可以参考如下的图示:

也就是如果你的板子一般情况下,应该是boot1=1,boot0=0;这个是从flash启动的;
现在要换成boot1=0;boot0=1,从系统存储器启动就可以用isp的方式来下载hex文件了。

网友:
boot0=0,boot=0

网友:
是你的下载器烧了,估计你是某时间不小心把下载器的VCC和GND短接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