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 新建TMS320F2812工程

楼主:
CCS 6新建TMS320F2812工程

准备材料
  • CCS6
    下载地址:查看详情
  • F2812的C语言头文件
    下载地址:http://www.ti.com/lit/zip/sprc097
    安装后的文件结构样式如下:

新建空的工程
  • 点击"Project"->"New CCS Project"。
  • 在New CCS Project窗口中,按需要填写以下内容后按"Finish"完成新建空的工程。
新建完成后的工程,结构如下:
  • 点击左上方的编译按钮,应该能够顺利的编译通过,但是会出现一个警告。

工程配置

添加系统的头文件
  • 在工程名上右击,添加两个文件夹,分别名为source和include。
  • 打开"tidcs\c28\DSP281x\v120"文件夹,将"DSP281x_headers\include"中的所有头文件复制到刚刚新建的include目录。
  • 打开"tidcs\c28\DSP281x\v120"文件夹,将"DSP281x_common\include"中的所有头文件复制到刚刚新建的include目录(会提示文件已存在,覆盖即可)。
    此时,工程文件夹的结构如图所示:

配置工程
右击工程文件名,选择"Properties"
  • 更改include的选项:
    在新弹出的窗口中选择"Workspace":
    然后选择对应工程的"include"目录:
  • 更改链接选项中的"Base option":
    将Stack中填充合适的数值,默认为空(也就是上文中编译的时候出现的警告):
    完成以上的设置后,编译应该没有任何的错误和警告:
  • 额外的设置——添加C99支持:

可板上执行的工程配置
根据上文的配置过程,虽然代码能够正常的通过编译,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实际功能。这里,以点亮运行灯(即主循环执行过程中,固定间隔点亮的灯)为例,介绍可用的代码的配置过程。

添加必须的头文件代码
在main函数中,添加以下的头文件: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其中,DSP281x_Device.h提供了对应的CPU寄存器的结构体信息,DSP281x_Examples.h主要提供了一个纳秒级的延时函数DELAY_US(A)。不过,为了使用此函数,还需要将一个汇编代码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在项目文件名称上右击,选择"Add Files",打开的窗口中选择"DSP281x_common\source"文件夹中的"DSP281x_usDelay.asm"。然后手动将asm文件拖动到source目录下。
此时,项目文件夹的组织结构如图。

添加必要的源文件
    一个能够正常在开发板上运行的工程,应该具备一下的必要的源文件。
  • 添加"DSP281x_headers\source"目录下的"DSP281x_GlobalVariableDefs.c"以指定所有系统结构体的存储位置。
  • 添加"DSP281x_common\source"目录下的"DSP281x_SysCtrl.c"以初始化系统的控制选项,包括PLL,看门狗,预分频。
  • 添加"DSP281x_common\source"目录下的"DSP281x_Gpio.c"以初始化系统的GPIO口。
  • 添加"DSP281x_common\source"目录下的"DSP281x_PieCtrl.c以初始化PIE控制器。
  • 添加"DSP281x_common\source"目录下的 "DSP281x_PieVect.c"以初始化PIE向量表。
  • 添加"DSP281x_common\source"目录下的"DSP281x_InitPeripherals.c"以初始化其他外设。
  • 添加"DSP281x_common\source"目录下的"DSP281x_DefaultIsr.c"以使用默认的中断函数。

添加cmd文件
    本程序非TI的BIOS系统应用,所以需要添加"DSP281x_headers\cmd"目录下的"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到此,可以尝试编译工程,应该能够正常的编译通过,且没有任何的警告。目录结构应该如下所示(分别是头文件,源文件和链接文件):

第一个可执行程序——点亮LED灯
  • 编辑main函数,将main函数修改成如下的内容: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添加必要的头文件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添加必要的头文件

int main(void) {
        // 1. 初始化系统控制,PLL,看门狗,预分频
        InitSysCtrl();
        // 2. 初始化GPIO
        InitGpio();
        // 3. 关闭中断,然后初始化PIE向量表
        DINT;            // INTM 置一,关中断
        InitPieCtrl();    // 初始化 PIE 控制寄存器到默认状态
//(所有PIE中断禁用,标志清空)
                            // 在 DSP281x_PieCtrl.c 中定义
        IER = 0x0000;    // 禁用 CPU 中断
        IFR = 0x0000;    // 清空 CPU 中断标志
        InitPieVectTable();    // 初始化 PIE 向量表
                                // 在 DSP281x_PieVect.c 中定义

        // 4. 初始化所有的外设
        // InitPeripherals();    // 在 DSP281x_InitPeripherals.c 中定义
                                    // 需要启用哪些硬件,在此函数中设置

        // 5. 用户指定的代码后启用中断
        // 用户指定的其他函数
        EINT;
        ERTM;
        for(;;)
        {

        }
}
main函数虽然是int类型的,但是这里不需要结尾的"return 0;",否则在编译时会提示一个警告。
  • 编辑"DSP281x_Gpio.c",修改InitGpio()函数:
void InitGpio(void)
{
        // GpioMuxRegs 受到保护,需要EALLOW后才能配置
        EALLOW;
        // 设置为GPIO口
        GpioMuxRegs.GPAMUX.bit.T1PWM_GPIOA6 = 0;
        // 配置为输出引脚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6 = 1;
        EDIS;
}
  • 在main函数中定义一个变量(Uint32)main_counter,然后修改for循环,添加如下语句:
    for(;;)
    {
        main_counter++;
        if(main_counter > 5000000)
        {
            main_counter = 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6 = 1;
        }
    }

    到此,编译后点击Debug,可以观察到开发板上对应于102引脚上的LED灯能够规律性的闪烁。

将程序固化到Flash中
将程序固化到flash中非常的"简单"。
  • 添加"DSP281x_common\cmd"目录下的"F2812.cmd"。
  • 添加"DSP281x_common\source"目录下的"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
  • 禁用"2812_RAM_lnk.cmd"。
    重新编译工程后点击Debug,程序就会自动下载到Flash中,下载完成后,将开发板重新上电,就能够看到对应的LED灯离线运行。
    但是,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灯运行的明显比仿真的时候要慢。那是因为,Flash实在是太慢了。为了能够让程序跑的快些,那只有让系统上电时,让程序跑在RAM中。

让程序跑在RAM中
Ti官方提供了2种让程序固化在Flash中而能够运行于RAM中的方法。
  • 将需要高效执行的函数加载到RAM中运行;
    spra958l - Running an Application from Internal Flash Memory on the TMS320F28xxx DSP
  • 将整个代码本身加载到RAM中运行。
    spraau8 - Copying Compiler Sections From Flash to RAM on the TMS320F28xxx DSCs

    第一种方案,需要设置cmd文件的同时,还需要兼顾代码本身,稍显麻烦。

方法一:部分代码加载到RAM
    再议……

方法二:所有代码加载到RAM
  • 下载spraau8代码示例:
    http://www-s.ti.com/sc/techlit/spraau8.zip
  • 将上面工程中的"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替换为代码示例中的"DSP281x_CodeStartBranch"。
  • 将代码示例中的"DSP28xxx_SectionCopy_nonBIOS.asm"添加到source中。
  • 使用代码示例中的cmd文件替换示例代码中的cmd文件。
不过,示例代码中的cmd文件对内存结构相比于ti提供的默认头文件,有较大的更改,假如不想使用示例代码中的cmd,那就看看都做了哪些更改吧。

spraau8的cmd文件中的主要变化
    对比spraau8提供的cmd文件,可以看到,最大的变化是,诸如下图所示的初始化方法:
    其中标注1的地方,表示将".text"存储在"FLASH_AB"区;标注2的地方,表示此存储区的代码将会在"RAM_L0L1"中运行;标注3的地方,表示此部分代码的起始位置为"_text_loadstart";标注4的地方,表示此部分代码的结束位置为"_text_runstart";最后一行也即第5行,表示此部分代码的长度为"_text_size"。那么,值得好奇的是,这些最前面是下划线的字段都是哪里来的呢。其实,它们都在文件"DSP28xxx_SectionCopy_BIOS.asm"中定义了。
    其次,就是初始化的段中多了一个".cinit"。这个东西又是哪里来的呢。它的定义,在"DSP28xxx_SectionCopy_nonBIOS.asm"中,具体的含义,可以看spraau8的pdf文档。
    最后,示例代码中,将需要移动的段都放在了FLASHAB中,而启动后复制到的位置,都在"RAM_H0"和"RAML0L1"中。
到这里我们差不多就可以自己修改cmd文件了。
  • 将上面工程中的"DSP281x_CodeStartBranch.asm"替换为代码示例中的"DSP281x_CodeStartBranch"。
  • 将代码示例中的"DSP28xxx_SectionCopy_nonBIOS.asm"添加到source中。
  • 修改"DSP281x_Headers_nonBIOS.cmd"
  • 修改"F2812.cmd"
    • 将RAML1从PAGE1中移动到PAGE0,且和RAML0合并
      RAML0L1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L1 */
    • 将RAMH0从PAGE1中移动到PAGE0。
    • 原始的FLASH是严格A、B……分段的,这里可以直接复制cmd文件中的内容,将其合并为AB、CD……。
    • SECTIONS部分,直接复制示例代码中的".cinit"、".const"、".econst"、".pinit"、".switch    "和".text"。
    • 为了防止在代码中,可能存在将某些函数放在"ramfuncs"部分,这一部分予以保留(示例代码中,没有这一部分)。但是要稍作修改:
    • IQmath部分,也要将其存储段修改,比如改成FLASH_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