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玩树莓派3+开发Windows 10 IoT Core应用程序

楼主:
上一篇分享介绍了Windows 10 物联网版(IoT Core)开发环境的搭建,这篇分享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个平台上应用程序的开发。
Windows 10 IoT Core支持C#和C++等语言开发,这里以C#为例。 微软对于这个系统提供了大量的代码示例,接下来先测试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程序,后续再测试连接传感器。

Hello World !
首先通过HelloWorld程序走通编译部署的流程。代码样例:
https://github.com/ms-iot/samples

打包下载(124 MB):
https://codeload.github.com/ms-iot/samples/zip/develop

用Visual Studio 2015打开HelloWorld工程目录中的HelloWorld.sln,整个工程会在VS中打开。
稍微改下代码,以便和官方程序区分。

接下来开始编译部署工作。
如图,平台选择ARM,位置是远程计算机。
远程计算机已经自动检测到,当然也可以输入IP来连接。
远程连接的对话框在第一次设定后,以后可能不会自动弹出,如果要修改,可以通过项目属性中的调试选项打开。

按下工具栏上的开始调试按钮(就是有绿色箭头的“远程计算机”按钮),程序会自动完成编译生成,部署等工作。
如果之前安装过这个程序,会遇到这个弹窗:
选择“是”继续部署。
程序运行成功:

连接光强度传感器
使用的是BH1750数字环境光强度传感器。模块通过3.3V供电,使用I2C总线通信,连接到Raspberry Pi上的供电口和I2C接口,具体在物联网相关的帖子里已经提到(一起玩树莓派3+体验物联网云服务)。
断电连接好传感器,然后启动Raspberry Pi 3。
复制一份HelloWorld并修改为BH1750。
修改界面布局:
放置2个TextBox用于显示提示文字和传感器结果。
传感器接口代码来自参考资料[2],
注意使用了Windows.Devices.I2c,要在项目引用中添加“Windows IoT Extensions for the UWP”。
主程序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WindowsRuntime;
using Windows.Foundation;
using Windows.Foundation.Collections;
using Windows.UI.Xaml;
using Windows.UI.Xaml.Controls;
using Windows.UI.Xaml.Controls.Primitives;
using Windows.UI.Xaml.Data;
using Windows.UI.Xaml.Input;
using Windows.UI.Xaml.Media;
using Windows.UI.Xaml.Navigation;
using GY30LightSensor;

// The Blank Page item template is documented at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402352&clcid=0x409

namespace HelloWorld
{
    /// <summary>
    /// An empty page that can be used on its own or navigated to within a Frame.
    /// </summary>

    public sealed partial class MainPage : Page
    {
        public GY30LightSensor.GY30LightSensor gy30 { get; set; }
        public MainPage()
        {
            InitializeComponent();
            gy30 = new GY30LightSensor.GY30LightSensor();
            Loaded += OnLoaded;
        }
        private async void OnLoaded(object sender, RoutedEventArgs routedEventArgs)
        {
            await gy30.InitLightSensorAsync();
            gy30.Reading += (o, args) =>
            {
                var task = this.Dispatcher.RunAsync(Windows.UI.Core.CoreDispatcherPriority.Normal, () =>
                {
                    LightResult.Text = args.Lux + " lux";
                });
            };
        }
    }
}

编译部署后,运行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已经成功获取传感器数据。
参考
[1] https://developer.microsoft.com/ ... es/i2caccelerometer
[2] https://www.hackster.io/ediwang/ ... ndows-10-iot-148582

附件
BH1750.cs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Diagnostics;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Threading;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using Windows.Devices.Enumeration;
using Windows.Devices.I2c;

namespace GY30LightSensor
{
    public class GY30LightSensorEventArgs : EventArgs
    {
        public int? Lux { get; set; }

        public GY30LightSensorEventArgs(int? lux)
        {
            Lux = lux;
        }
    }

    public class GY30LightSensor
    {
        public int Bh1750Address => 0x23;

        public I2cDevice I2CLightSensor { get; private set; }

        private Timer PeriodicTimer { get; set; }

        public int TimerIntervalMs { get; set; }

        public event ReadingEventHandler Reading;

        public delegate void ReadingEventHandler(object sender, GY30LightSensorEventArgs e);

        private void OnReading(int lux)
        {
            Reading?.Invoke(lux, new GY30LightSensorEventArgs(lux));
        }

        public GY30LightSensor(int timerIntervalMs = 500)
        {
            TimerIntervalMs = timerIntervalMs;
        }

        public async Task InitLightSensorAsync()
        {
            string aqs = I2cDevice.GetDeviceSelector();
            /* Get a selector string that will return all I2C controllers on the system */
            var dis = await DeviceInformation.FindAllAsync(aqs);
            /* Find the I2C bus controller device with our selector string           */
            if (dis.Count == 0)
            {
                throw new FileNotFoundException("No I2C controllers were found on the system");
            }

            var settings = new I2cConnectionSettings(Bh1750Address)
            {
                BusSpeed = I2cBusSpeed.FastMode
            };

            I2CLightSensor = await I2cDevice.FromIdAsync(dis[0].Id, settings);
            /* Create an I2cDevice with our selected bus controller and I2C settings */
            if (I2CLightSensor == null)
            {
                throw new UnauthorizedAccessException(string.Format("Slave address {0} on I2C Controller {1} is currently in use by " +
                                 "another application. Please ensure that no other applications are using I2C.", settings.SlaveAddress, dis[0].Id));
            }

            /* Write the register settings */
            try
            {
                I2CLightSensor.Write(new byte[] { 0x10 }); // 1 [lux] aufloesung
            }
            /* If the write fails display the error and stop running */
            catch (Exception ex)
            {
                Debug.WriteLine("Failed to communicate with device: " + ex.Message);
                throw;
            }

            PeriodicTimer = new Timer(this.TimerCallback, null, 0, TimerIntervalMs);
        }

        private void TimerCallback(object state)
        {
            var lux = ReadI2CLux();
            OnReading(lux);
        }

        private int ReadI2CLux()
        {
            byte[] regAddrBuf = new byte[] { 0x23 };
            byte[] readBuf = new byte[2];
            I2CLightSensor.WriteRead(regAddrBuf, readBuf);

            var valf = ((readBuf[0] << 8) | readBuf[1]) / 1.2;

            return (int)valf;
        }
    }
}

网友:
干货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