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 starterkit 学习0x05——IO输入(按键输入)

楼主:
一、简介
主要实现的是通过按键来控制LED灯的亮或灭。具体一点就是MCU检测开关输入状态,按照我们的代码逻辑给相应端口输出高或低电平改变LED状态。

二、硬件连接
四个按键和四个LED,在有按键按下时,相应LED熄灭,再次按下时LED点亮。

三、寄存器
(1)配置端口的模拟 / 数字功能选择寄存器:ANCON0 和ANCON1
(2)配置TRIS寄存器:A0,A1,B4和B5为输入端口;B0,B1,C1和C2为输出端口
(3)读取PORT寄存器,获得按键输入信号
(4)写LAT寄存器,控制LED亮灭

四、代码
(1)初始化IO

(2)按键检测
检测按键按下后,等待100ms去抖,然后检测按键抬起后翻转LED状态。这种方法,能用但是效果不好,后面改用定时器的。

五、扩展应用
(1)遥控模块

调制方式:调幅(OOK)
工作频率(MHz):315M频率
编码方式:焊盘编码(固定码)
工作方式:M4(点动:按住不松手就输出,一松手就停止输出)

接口定义:

(2)继电器模块
继电器模块可以使你通过CPU信号轻松控制各种功率或电压级别的负载,例如:车库门,玩具,台灯和风扇等等。

六、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