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外部中断触发电压问题

楼主:
在用msp430的外部中断,遇到3.0伏的上升延电压时不能进入中断,而3.3V的电压就可以进入中断,请问必须是3.3V么?
信号是9V的,通过3.6k和6.8k的电阻分压,产生一个大约3.0V的上升沿电平。这样可以不?

网友A:
没有这样操作过,不建议你这样用,可以就像你这样分压进行ADC采样来判断

网友:
我咋觉得是IO口没配置好呢,门限电平不可能那么高吧

网友B:
而3.3V的电压就可以进入中断,这个3.3V是怎么出来的,是电阻分压吗。同样的测试方法,只改变分压情况。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没问题呀,信号大于高电平电压就可以,我曾经用2.5V也能产生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操作过,不建议你这样用,可以就像你这样分压进行ADC采样来判断

谢谢,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3.3V的电压就可以进入中断,这个3.3V是怎么出来的,是电阻分压吗。同样的测试方法,只改变分压情况。看看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