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输电技术

楼主:
从一个帖子看到这样一个描述:在文革期间,中国缺少铜,就用中性点不接地电位可以漂移的原理创造了两相输电技术,线路中只有两根线,分别送B、C相,A相接地,用大地送电,中心点不接地。到达目的地后再通过一台变压器将不接地系统变为中心点接地系统供使用。

想问下各位这个两相输电到了目的地之后变压器怎么个接法?具体怎么实施呢,感觉还蛮有意思的,谢谢!

网友:
亲眼所见,确有其事。
这种方式,称为二相一地制。实质上仍然是三相,只不过用大地代替了一根相线。

“到了目的地之后变压器怎么个接法?”
到目的地后,使用一台角/星三相变压器,星的中点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眼所见,确有其事。
这种方式,称为二相一地制。实质上仍然是三相,只不过用大地代替了一根相线。

“ ...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眼所见,确有其事。
这种方式,称为二相一地制。实质上仍然是三相,只不过用大地代替了一根相线。

“ ...

长姿势了{:1_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