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时出现错误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楼主:
向各位大神请教,在进行CCS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main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_ml.lib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led.out' not built

>> Compilation failure
在网上看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还是不行,还请大神们帮帮忙。真的没搞懂什么问题

网友A:
.out not built通常是那个文件里有语法错误,你仔细找找,或者贴出来。CCS有些语法错误不直接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 not built通常是那个文件里有语法错误,你仔细找找,或者贴出来。CCS有些语法错误不直接报错的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main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lib/rts2800_ml.lib

是这个问题,?麻烦你给看看,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找到提到的那个文件看看  是不是需要#define一下 _main  ,或者是不是这个被注释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到提到的那个文件看看  是不是需要#define一下 _main  ,或者是不是这个被注释掉了

/lib/rts2800_ml.lib    这个文件其实并没有编辑过,这个应该不需要在里边定义吧,也编辑不了,不知道怎么做了,之前本来没有这个问题的,差不多算是已经完成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再来测试,就有这个问题了,我就是在里面加了一些代码,然后就会出问题,把加的代码删除,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ib/rts2800_ml.lib    这个文件其实并没有编辑过,这个应该不需要在里边定义吧,也编辑不了,不知道怎 ...

这样基本可以说明加的代码有语法方面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基本可以说明加的代码有语法方面的错误

好,我再看看,谢谢

网友: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