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关于磁珠的问题

楼主:
如图一所示是某芯片公司提供的demo板上电源电路,经图二查询得知该磁珠阻抗600欧,而另外一个产品设计同样的一个电源电路用的磁珠确是10欧的,两个为什么差这么大,对于磁珠这部分不懂,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要看具体用的磁珠规格频率等参数
1.磁珠是以吸收高频干扰为目的,磁珠是能量消耗器件,用于信号回路,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
2.磁珠的选择的大小,应该是磁珠的特性曲线,取决于需要磁珠吸收的干扰波的频率,磁珠就是阻高频,如果对直流电阻低,如果对高频电阻高。
3.1000R@100Mhz就是说对100M频率的信号有1000欧姆的电阻,一般以100MHz为标准,这个在磁珠的datasheet上一般会附有频率和阻抗的特性曲线图。

网友B:
我估计就是标准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就是标准不一样

这是同一个标准,一个是demo一个是实际设计

网友:
也就是说,两个公司在同样的电路上,考虑高频传导干扰信号时进行抑制电路用的频率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用的磁珠规格频率等参数
1.磁珠是以吸收高频干扰为目的,磁珠是能量消耗器件,用于信号回路,主要 ...

感觉所答非所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同一个标准,一个是demo一个是实际设计

可以查一下600R的多少频率的
然后看一下此规格磁珠的特性曲线图

网友:
不懂怎么还能感觉到答非所问?
把前面几楼提出的问题确认一遍,再来把帖子编辑一下

网友:
磁珠主要抑制高频干扰

网友:
好好看看这两磁珠的手册,至少,要明白,磁珠的阻抗是在特定频率干扰下,才有的。没有干扰情况下,阻抗非常低。就像串联两个零点几欧的电阻一样。两个电路的设计者,考虑的是针对不同的频率的干扰,进行不同程度的抑制。所以,磁珠参数不同。

网友:
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啊

qwqwqw2088   讲的很好

非常好

不加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啊

qwqwqw2088   讲的很好

非常好

不加都行

有些电路不加是可以的,有些不加可能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