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的定义问题

楼主:
我想在结构体中嵌入结构体,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请大家帮我看看指导一下
typedef struct  Register
{
      struct   RegisterRequest
        {
            short UnitLength;
            byte    UnitType;    //  0x01  is for  RegisterRequest
            short  LocalApplyPort;
           long double   LocalApplyID;
        }tRegisterRequest;

     struct   RegisterReply
        {
           short UnitLength;
            byte  UnitType;     //   0x02   is  for  RegisterReply
           byte   Return;       //  return 0  if  it  is  successful,    return other number  if  not  successful
        }tRegisterReply;

}tRegister;

网友A:
嵌套可用,但象楼主位的方法不可取,每个结构体都单独定义会更好一些的。

网友B:
嵌套没问题,只要你别写出来语法错误就行。

网友C:
这样只要语法正确就没有问题

网友D:
说得对,只要语法不错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套没问题,只要你别写出来语法错误就行。

typedef struct   PlatFormFrame
{
     tFrameType  FrameType;

}tPlatFormFrame;

typedef struct
{
        tRegister             pRegister ;

}tFrameType;

typedef struct  Register
{
      struct   RegisterRequest
        {
            short UnitLength;
            byte    UnitType;    //  0x01  is for  RegisterRequest
            short  LocalApplyPort;
           long double   LocalApplyID;
        }tRegisterRequest;

     struct   RegisterReply
        {
           short UnitLength;
            byte  UnitType;     //   0x02   is  for  RegisterReply
           byte   Return;       //  return 0  if  it  is  successful,    return other number  if  not  successful
        }tRegisterReply;

}tRegister;

这样写有问题吗?被老板骂了个狗血临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对,只要语法不错误就行

多层嵌套是可行的,但是有没有层数的限制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只要语法正确就没有问题

被老板骂了个狗血淋头

网友F:
看来老板是搞技术的。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套风格。让手下也按他的方式去做。你的方法和他不符,他就不高兴了。他要有他的要求,就按他的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被老板骂了个狗血淋头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嵌套会使得结构体变得复杂化,反而不符合模块化的方法了,通常是把每个结体定义单独分开比较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嵌套可用,但象楼主位的方法不可取,每个结构体都单独定义会更好一些的。

谢谢指点,分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样嵌套会使得结构体变得复杂化,反而不符合模块化的方法了,通常是把每个结体定义 ...

谢谢指点,确实太冗杂了,模块化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老板是搞技术的。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套风格。让手下也按他的方式去做。你的方法和他不符,他就不高兴了 ...

嗯嗯,还是跟着老板的风格走

网友G:
估计老板就是骂他这样。单独先定义,然后总的结构体把分的都包含进去。
struct   RegisterRequest
{
            short UnitLength;
            byte    UnitType;    //  0x01  is for  RegisterRequest
            short  LocalApplyPort;
           long double   LocalApplyID;
}tRegisterRequest;
struct   RegisterReply
{
           short UnitLength;
            byte  UnitType;     //   0x02   is  for  RegisterReply
           byte   Return;       //  return 0  if  it  is  successful,    return other number  if  not  successful
}tRegisterReply;

typedef struct  Register
{
           tRegisterRequest  request;
           tRegisterReply  reply;
}tRegister;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老板就是骂他这样。单独先定义,然后总的结构体把分的都包含进去。
struct   RegisterRequest ...

恩恩,是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