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2C的自身地址寄存器可以任意设置一个地址表示I2C的地址吗?

楼主:
请问I2C的自身地址寄存器可以任意设置一个地址表示I2C的地址吗?

网友A:
不可以,规格书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规格书上都有

说实话,我不太明白这个自身地址是什么意思?是STM32 I2C的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规格书上都有

我命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