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BTF的问题?????

楼主:
我怎么感觉是:在接受时,新数据来了,旧数据还没读走就被覆盖,怎么就是数据传输成功????

网友A:
手册貌似有问题,发送情况下,一个新字节需要发送,而DR还没有被写,明显是没有完成数据传送。接收情况下,新字节收到,DR还没有读,也是没有完成传送。
后面。,软件的一些动作,应该是使字节传送完成,才对。所以, 0  和1的含义应该是写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貌似有问题,发送情况下,一个新字节需要发送,而DR还没有被写,明显是没有完成数据传送。接收情况下, ...

真的假的?

网友:
我的观点已经告诉你了,仅供参考。真的假的,这我怎么回答。反正告诉你,手册有可能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貌似有问题,发送情况下,一个新字节需要发送,而DR还没有被写,明显是没有完成数据传送。接收情况下, ...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是移位寄存器一位一位的传输到DR的,如果传输一位到DR的话也表示RXNE为1,如果要判断一个数据是否完全的传到DR里面,所以就有当接收下一个字节,且DR还存在数据(RXNE=1)为标志,因为只有数据接收完的话,才会传来下一个数据,我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太难懂了!!!!

我看到这的时候,估计DR是在接收新数据的时候被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