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红外线的警报电路

楼主:
刚刚接触这方面,老师布置了这一类题 求大神设计个原理图顺带讲解一下=-=
设计并制作基于反射式的红外报警电路,共有两道警戒线,当有物体靠近并阻断红外线时能够发出声光报警。
要求
(1)反射式的有效探测距离>20cm。
(2)系统采用单5V供电。
(3)只要目标阻挡了一道红外线时仅LED断续闪烁警示(闪烁频率自行定义)。
(4)当目标同时阻挡两道红外线时LED闪烁速度加快,同时蜂鸣器报警。

网友:
不用太复杂简单点都行 方便后期可以做出成品 谢谢了!

网友A:
mcu随便,51都绰绰有余,红外对管应该就能满足20cm,要求。加上个LED以及蜂鸣器就可以了。红外对管配合上比较器输出数字量,直接给单片机就可以了。灯闪烁加快就是灯的翻转频率加快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随便,51都绰绰有余,红外对管应该就能满足20cm,要求。加上个LED以及蜂鸣器就可以了。红外对管配合上比 ...

不可以使用单片机 说是太过简单了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使用单片机 说是太过简单了这样

好吧,对于电路设计,我这水平,爱莫能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对于电路设计,我这水平,爱莫能助了。

没事没事谢谢!

网友:
不能用单片机那么就用纯的比较器电路咯,应该行吧。

网友:
不使用单片机应该也可以做吧,比较器输出量做开关量,设计好电路结构就行了。led闪烁可以用运放做PWM震荡输出控制,逻辑上使用与门做蜂鸣器开关控制

网友:
比较器加NE555应该可以,用单片机做的话就非常容易了,还搞这些……

网友:
你好,做好了嘛,我们老师也给我们布置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