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通信不同应用中,通信层协议的问题求助!

楼主:
各位大神,本人主要是做应用层设计开发的。暂时没有打算直接对无线低层芯片进行开发。计划采购现成的无线模块(UHF、Zigbee、Lora等),配合自家的采集模块,构成无线传感网的不同应用。
现在的问题就是,有线传感网的软件层协议通常有的选择,如标准的(485-ModbusRTU协议)、SDI-12协议,属于应答模式。
当实现无线传感网应用时,如果沿用上面两种协议有个缺点就是传感端必须保持常供电,实时等待主站端发过来的命令,这在户外应用要求低功耗的情况下显然不行。
如果考虑到低功耗问题,比较好的方式有自报-确认的方式,但是不太确定行业内对于无线传感网应用,是否存在类似的标准的通信协议呢?如果每家自定义协议,那不都乱了么?如果我采购了无线模块,一个作为主站用,其他的构成采集发送端。如果同一个时间点,每个采集发送端都发送各自的数据(地址不同),主站端能正确接收么?会出现接收错误或者错乱么?
大神们~指教个一二呗!!
在线坐等!

网友:
zigbee标准协议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网络中的终端是支持休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