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小结

楼主:
第一版,拿到原理图也没仔细思考一通海画。。。拿给师傅看,一塌糊涂~~~
第二次改,师傅给了点意见和排版要求,稍微好了一点。

今天有重新改了一次感觉好了很多~~~

每次画完都感觉任务完成了,然后再一检查发现可以优化的地方都太多。虽然挺累的,但是真的挺有趣~~~
虽然是简单的板子,还请前辈们不要见笑,如果可以给点意见就更好了~~~~感觉每一次都有优化的地方。

网友:
不错,进步很大!

网友:
画板与虽然与系统原理有关,类似楼主的板,是单片机控制的几个状态指示告警灯,和开关按键,,
没有对如继电器控制等大电流器件,对干扰考虑的不多
主要考虑的和外壳板子的配合,器件排版几乎的外壳面板决定了,,走线不美也无妨,有时间了就尽量美观即可

网友:
有这种不断精益求精的态度就好。高人说过,pcb是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艺术的道路是没有尽头的,所以慢慢自己积累+多画手艺就提高了。加油~~

网友:
画一个板子,首先要清楚板子实际工作的环境,对外有哪些接口。固定方式,外壳形状等。在考虑到各种因素后,一些布局基本已确定,再从电路的角度去进行优化,调整。刚开始,板子也不会太复杂,就注意最基本的规则就可以了。多看资料,多实际练习。

网友:
楼主以后会越画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