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电子 ADC ref 精度

楼主:
刚刚进入汽车电子这行,之前是做IC测试的,都是在微 , 纳 这个数量级混,也算是锱铢必较了,现在转行做汽车电子,发现在精度这个问题上变化有点大,以前用ADC都是专门做一个精度、稳定性比较好的ref来用,现在拿到的产品却没有给ADC做专门的ref,例如一款用于仪表的单片机需要用到ADC采样,而ADC的基准管脚竟直接被接在了VCC和VSS上了(芯片的电、地),这里的VCC是LDO的输出电压,VSS就是板子的地,这种做法在汽车电子里合理吗?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所在的设备,是前装还是后装。后装的,规范性有的会差一些。前装应该没事。既然ADC是单片机的,就看单片机的手册嘛。ADC基准管脚如何设置。精度等。如果功能要求不高,能满足就行。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低端廉价的后装产品,为了拼成本,设计上恐怕就不会做到很高的程度。直连的话,不如作一些稳压处理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所在的设备,是前装还是后装。后装的,规范性有的会差一些。前装应该没事。既然ADC是单片机的, ...

多谢兄台!

网友:
博采众长,回馈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