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R的比较器参考电压没看明白,请大神讲解。谢谢

楼主:
我从手册上看到,参考电压的部分。
第一:我没理解CEMRVS,CEMRVL
这两个有什么作用?没有理解他手册说的设么意思。
第二:我看手册上是用CEREFL选择的内部参考电压,然后用电阻分开,选择参考电压,但是这个是怎么算的呢?我理解的是应该是1/5,2/5。下面是官方例程,程序中加红的地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看不明白啊。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 Configure GPIO
  P3DIR |= BIT5;                            // P3.5CEOUT output direction
  P3SEL1 |= BIT5;                           // Select CEOUT function on P3.5/CEOUT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to activate
  //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5CTL0 &= ~LOCKLPM5;

  // Setup Comparator_E
  CECTL0 = CEIPEN | CEIPSEL_1;              // Enable V+, input channel CE1
  CECTL1 = CEPWRMD_0;                       // CEMRVS=0 => select VREF1 as ref when CEOUT
                                            // is high and VREF0 when CEOUT is low
                                            // High-Speed Power mode
  CECTL2 = CEREF13 | CERS_1 | CERSEL | CEREF04 | CEREF03;  // VRef is applied to -terminal
                                            // VREF1 is Vcc*1/4
                                            // VREF0 is Vcc*3/4

  CECTL3 = BIT1;                            // Input Buffer Disable @P1.1/CE1
  CECTL1 |= CEON;                           // Turn On ComparatorE

  __delay_cycles(75);                       // delay for the reference to settle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o to LPM4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