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考证。请问,这句话该如何理解:3、 按照附图一内容画图(要求对FOOTPRINT进行...

楼主:
按照附图一内容画图(要求对FOOTPRINT进行选择标注)。
请各位前辈看看,上面这句话该如何理解。这是在DXP考证题中遇到的。

网友A:
附图一中,是什么电路,你就照着画,没有封装的,加上合适的封装。可能需要画封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图一中,是什么电路,你就照着画,没有封装的,加上合适的封装。可能需要画封装。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

感谢你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