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些加速度传感器,可免费提供芯片和PCB

楼主:
 我弄了20片LIS3DSH加速度传感器
数据手册:
这两天准备画PCB试试
想玩的网友可以一起玩
我留2片,剩下18片免费送出(PCB+芯片+器件)
这两个文件是官方提供的linux驱动
可以试试把它移植到其它单片机上

网友A:
就别免费了,E金币付吧。不知道这种LGA好不好焊。

楼主的板子用什么主控CPU?

网友:
我想要一个

网友B:
好小,手工焊出故障的几率较高,楼主是焊好了提供给大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别免费了,E金币付吧。不知道这种LGA好不好焊。

楼主的板子用什么主控CPU?

我手里没有那么多MCU
所以想只放一颗加速度传感器
使用arduino兼容接口
这样会更灵活一些
想移植到哪个MCU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小,手工焊出故障的几率较高,楼主是焊好了提供给大家吗?

我可以焊下试试

以前画的其它QFN小板子可以用铬铁在板子底下加热
(手里没有热风枪的时候)

这颗芯片不知道能不能行,估计挺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没有那么多MCU
所以想只放一颗加速度传感器
使用arduino兼容接口
这样会更灵活一些
想移植到哪 ...

嗯,这样也是个不错的做法。
使用起来更加灵活

网友:
楼主可以画成一个小模块,我们产品就是用的这个,我可以提供LIS3DSH的430驱动

网友:
可以直接放到燃气灶上烤,控制好距离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太好了正需要
能让我先学习一下你的430驱动吗

网友C:
你试过 不能烧冒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 不能烧冒烟吗

天然气是没有烟的,从比较高的地方慢慢向下靠,可以先用一个空板试验一下,看什么时候焊锡会熔化
我当时是为了拆一个LQFP44的单片机,板子已经不打算要了,就拿来试验了一把,结果发现PCB完全没有问题
控制好温度,焊锡刚熔化的时候也就三四百度,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别免费了,E金币付吧。不知道这种LGA好不好焊。

楼主的板子用什么主控CPU?

真不好焊接,焊接好的可以用E 币支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然气是没有烟的,从比较高的地方慢慢向下靠,可以先用一个空板试验一下,看什么时候焊锡会熔化
我当时 ...

这个火候不好掌握
温度太高了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不好焊接,焊接好的可以用E 币支付

PCB做好了我先焊下试试
要是20个都焊废了就没法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火候不好掌握
温度太高了容易损坏芯片

可以DIY个回流焊箱,用电控制温度还是很好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DIY个回流焊箱,用电控制温度还是很好办,

我以前焊接大面积铺铜的板子时
使用过烟盒围住热风焊台的出风口
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焊接大面积铺铜的板子时
使用过烟盒围住热风焊台的出风口
效果不错

你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pcb晒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