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考证。怎么将晶振的频率改为12MHz.

楼主:
DXP考证。怎么将晶振的频率改为12MHz。
(图1)   (图2)

(图3) 请问各位前辈,图1中的晶振要怎么改成频率12MHz(如图3那样),是改动图2的注释吗?

网友A:
1.DXP考证?不懂,求解释
2.楼主的在不是在注释栏已标注,把库文件加入,添加原理图就OK
3.操作示意如下

楼主已经标注12MHz,把库文件加入,添加原理图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XP考证?不懂,求解释
2.楼主的在不是在注释栏已标注,把库文件加入,添加原理图就OK
3.操作示意如下
...

感谢热心的你。
我已经明白了。
“DXP考证?”本人即考一个与DXP相关的证,我上述所遇到的问题,便是在做相关的试题时所遇到的困惑。
再次感谢!

网友B:
DXP相关的是什么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DXP相关的是什么证呀

所考证的具体全称,我不清楚。
“计算机辅助设计绘图员技能鉴定样题(电路类DXP)”这是我所做的练习题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