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传感器可以透过衣服检测人体脉动或心率?

楼主:
请问有什么传感器可以透过衣服检测到人体脉动或心率的?或者还有哪些传感器是可以检测到人体遭到意外而倒下的?第一次发帖,求助求助,本人万分感谢。

网友A:
“有什么传感器可以透过衣服检测到人体脉动或心率的?”
有倒是有,但成本太高,或者使用不方便。
例如,X射线下就可以看到人的心脏跳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传感器可以透过衣服检测到人体脉动或心率的?”
有倒是有,但成本太高,或者使用不方便。
例如, ...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那请问除了X射线,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的回答。那请问除了X射线,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除了X射线,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目前想不出来。
可能利用的非接触检测手段,无非声波和光波。X射线是光的一种,可见光显然不行。声波则衣服厚了就不行。

网友:
听过悬丝诊脉,还没听过隔物测心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