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_F767ZI 串口乱码(已解决)

楼主:
使用keil包中的串口没有出现问题,使用CubeMX创建的工程。开启外部时钟和串口三:

但我配置为内部时钟时,时钟配置如下,串口正常:

但是当我配置为外部时钟时,里面的两个选项一个旁路,一晶振都试了串口输出乱码:

在外部时钟的情况下:串口时钟3选择HSI,串口正常。
实在不知道到哪里错,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系统时钟频率不对

网友:
谢谢回复,已经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