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模块间通信

楼主:
用C语言在做项目时,由于项目源码很多,往往会采用模块化编程,在主模块的调度下,不同模块间相互协作完成任务,那么问题来了,不同模块经的通信,我们是 采用直接进调用函数呢?还是采用标志位这种通信接口,各个模块间函数相互独立,不产生相互调用的关系,模块通过标志位来确认自己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操作,最终把结果送出即可。欢迎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
裸机还是有OS

网友:
标志位 数据

做成像消息一样的东西。

操作系统用的就是消息。

比如键盘模块,每次有按键就发个按键消息。
串口模块,每次串口缓冲有数据变化就发个串口接收或发送了数据的标记,还有做个数据队列或者缓冲把接收的或要发送的数据放进去或取出来。
每种消息的标记部分要一致,比如都是32位或者什么的。然后用指针或数据或什么的指向具体的消息内容。

接收消息的模块 看到消息的标记部分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处理完毕清除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