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数据读取

楼主:
各位大神们,老师给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读取一台嵌入式设备通过网线发送出来的信息,可以用另外一台嵌入式设备读取,也可以用电脑写一个软件读取,想问一下,这种方式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只要了解双方的通信协议就可以了吗?能不能请各位推荐一下相关的资料或者指导一个方向学习一下,我基础不好,所以请各位讲的尽量基础一点。如果在Windows系统下,用Python或C#可以写出这样的软件功能吗?

网友:
分两个方面,一是了解硬件接口(比如是以太网还是其它什么网络),二是了解软件上的通讯协议,原理要看具体的设计,你泛泛的问是不会有针对性的答案的,先搞清楚研究和学习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