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 time1求助

楼主:
我现在已经用tim1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pwm了,我想在中断里控制其高电平(比如每三个高电平关闭pwm输出),怎么实现啊

网友:
周期中断计数

网友A:
我刚接触,什么叫周期中断计数,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接触,什么叫周期中断计数,谢谢了

就是溢出中断

网友A:
溢出中断需要打开输入捕获模式吗(用来判断高电平),本人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溢出中断需要打开输入捕获模式吗(用来判断高电平),本人小白

TIM1_UP_IRQHandler
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M1_UP_IRQHandler
这个

谢谢了,还有个问题,我用Tim4进行中断定时,当我在程序里进行中断使能位置零(TIM4_IER=0X00),主程序会出现无法启动或复位,跟中断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