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高压电子开关;高频

楼主:
由于产品的需要,现向大家求助一种高频高压电子开关,载流最大5-10毫安,最高电压;30KV  工作频率;10-50KHZ  要求连续工作,不得有闪频,拉弧,工作电压在10KV时,关断后电压不高于,1V 开通后电压降不高于100V  截流 大于1毫安,可以采用电平或MCU控制,成本最好在3元左右;由于电压高,暂不考虑机械开关;
    希望有此器件或信息的朋友支持一下,也可提供思路,和想法,再此谢谢了

网友:
30kV,这个电压相当高。一个大气压下,距离数厘米就要放电了,尤其是高频情况。现在的固态器件肯定做不到。
老式雷达收-发转换是用气体放电管实现开关的。但能否工作到30kV,我不知道。你不妨查查这方面资料。

网友:
“成本最好在3元左右”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别说3元,300元也拿不下来。

网友:
30KV这样的器件真的还没见过!

3KV的高频开关估计也会远超3元了,

网友:
“由于电压高,暂不考虑机械开关”
机械开关才是能够承受高电压的开关。当然,触点不能在空气中工作,否则电弧就无法接受,必须放到特种油中制成油开关。

网友:
首先感谢大家的发言,这款高频高压电源开关,机械式的肯定不可取,我曾维护过高压真空开关,一种是油开关,现在的民用变压器所用的就是这种,还有一种叫真空接触器,比如高压电机控制用的就是这种,二种体积都很大,且都是浸在油中,但这些都只能用于电力控制之中,现在是用于微电子上用的高频高压开关,采用电平控制,最高电压达到30KV,截流大致最大10毫安左右,不可能采用触点切换式,这么高的电压如果将触点放到油中,这样体积就大了,由于产品要求,这种高压高频开关最大不能超过麻将牌的1/2大小,且成本只能控制在三元左右,这是一款去美国的高压电源产品,因为高压电源输出有三组电压输出,一组25-30KV  另一组;20-25KV   一组7-15KV   整个电路安装在一个5*5CM的PCB板上;(包括电源,控制,高压输出,)现在电源已完成,但如何切换,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所以求且于大家,希望有更好的建议与方法,离交货的时间还有17天,现在还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但我已向老外承诺,中国人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话是这样说,但最终是要兑现的,相信在十天内定能解决,所以,还希望大家多提想法,开拓我的思路,这也是为中国人争口气,(老美已搞了快五个月,也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才找到我们)!!

网友A: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么?高频、高电压的开关确实有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解决方案了么?高频、高电压的开关确实有难度啊。

目前基本方案以确立,由于要求对开关的电路与频率都有要求;(15KV/100KH)难度是有的,但公司注重力量攻关,现在样品开关按要求出了初步样品,测试结果已超过上述参数,但体积有点超,下一步是结构问题,目前以与对方(美国客户)沟通,延长了交货时间,
   朋友也有需求吗?

网友A:
目前暂无需求,只是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暂无需求,只是比较感兴趣。

现在仍在实验与测试,由于电压比较高,又是采用电子器件,MCU控制;

网友:
产品是否需要防爆认证
开关直接承受这么高的电压,肯定么有这样的电子开关,考虑MCU控制一定是一条路
可以查一下干簧管是否有适合这么开关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