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XP问题。请问这个元器件该怎么找?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
一个DXP问题。画原理图时,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下图中的元器件。请问这个元器件该怎么找?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在插接件的元件库中有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插接件的元件库中有的,你可以看下,

谢谢。请问这个元件库的英文名称是什么?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您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这个元件库的英文名称是什么?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您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是哪个?

自己看需要选择吧

网友:
原来这个元件是Header 4啊。Header 4这个元器件我之前已经用过多次了。
但看到题目中标注的CON4,还以为要找的元器件名称是CON4。怪不得我老是找不到。
非常感谢热心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