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XP问题。请问怎么找到元器件LED(就是下图的那个)。不是LED0 或LED1哦。

楼主:
麻烦各位高手,教教我这个小白。请问怎么找到元器件LED(就是下图的那个)。不是LED0 或LED1哦。

找到的都是左边这些 ,   为什么有LED0 LED1......单单没有LED呢?

网友A:
这个知识一个标记,在你画图的时候,可以在原理图可以选中LED然后双击更改,这个可能和使用不同的库有关系

网友B:
双击 “LED0” 进去把0删除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知识一个标记,在你画图的时候,可以在原理图可以选中LED然后双击更改,这个可能和使用不同的库有关系  ...

原来是这样啊,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击 “LED0” 进去把0删除就OK了

感谢解答。

网友C:
拉出来 然后q键更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出来 然后q键更改下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呵呵,已经进步不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