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学逆变器(1):方案讨论

楼主:
Ladies and 乡亲们大家好                    最近论坛组织了一波TMS320F2837x launchpad 的购买活动,然后投票调查发现大家对这系列的板子热情很高,并且对这个板子应用在逆变器和电机驱动方面的意向比较强烈。本人挺早也入了一个28377s的launchpad一直没玩起来,在大家的影响下,也想鼓捣一下,这不弄了一天,把想法发出来,大家给指点指点。

截图其中一页的原理图
现在的思路是:
1、两电平三相全桥,dc-link电容采用两个电容串联,所以可以满足三相380v的系统。目前输出电流考虑做到20A
2、桥臂管采用TO-247的封装,这样方便更换和灵活选型来满足不同的电压、功率、频率系统。比如可以选择SiC做高频应用,选用低压大电流MOS驱动三相电机。
3、MOS驱动采用全隔离的驱动方案,优势就不说了,大家都是大神
4、环路控制必须要的电流霍尔,现在用的是25A的霍尔,每一相一个,电机驱动只需要2相电流,另外一相可以省去。
5、输出LC滤波,由于是覆盖多种应用,电感的参数和制作会比较关键。
6、带预充电阻给DC-LINK电容进行预充。
7、N线连接直流母线的电容中点,并连接LC滤波器的电容公共点。

简单布局了一下,板子尺寸很大了。240*300mm,四层板就好贵了。

现在纠结的是:
1、这些信号跟2837xxlaunchpad的接口不兼容,要怎么做。是在这个板子上直接做pin2pin的接口让launchpad直接扣上去,还是另外做一个母板,母板上带上采样调理电路和逻辑电路,然后launchpad是上面的一个部件。
2、驱动供电电源是24v进行开环DCDC产生门极驱动电源,霍尔需要+15v、-15v供电,考虑是提供这三种电压电源接口,还是把24v转双15v的开关电源集成到功率板上。
3、桥臂MOS的散热没有评估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方案是否感兴趣,大家觉得这个成本还能玩吗?欢迎拍砖

网友:
玉老板碉堡了   水完就跑

网友:
玉老板碉堡了

网友:
“四层板就好贵了”
这些功率器件绝对不应该布置到四层板上,甚至不应该布置到电路板上。
预计20A输出电流,如果布置到双面电路板上,那要多宽的线?

网友:
楼上说得对。数字电路,使用特别象BGA封装的,由于引线集中且多,才使用多层板的。那都是小信号的使用。而对于功率级的,板了层数已没有要求了,关键的是线的粗细问题了。
功率(电流)不太大时,可以使用PCB走线,或加露铜处理。当功率(电流)较大时,应该考虑直接拉线。

网友:
功率太大应该考虑胆机那种连线方式,直接用线连接,省略pcb

网友:
直流电容和MOS用PCB,做成叠层母排的样式还是很有必要的,敷铜要厚,其他可以用线连接
二次采样和控制信号单独做成一块板,若是能做成4层,抗干扰性会好一些

网友A:
楼主咋不更新了,还等着你的驱动MOS的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咋不更新了,还等着你的驱动MOS的方案呢

最近事情有点多,一有新动向会向大家请教

网友:
风扇直接扣在散热器上,功率能做上去。

网友:
24v转双15v的开关电源集成到功率板上,最好外部直接个24V比较实用。

网友B:
控制板自己画一个好了,自己定义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自己画一个好了,自己定义接口。

这些都有,只是看大家有没有兴趣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有,只是看大家有没有兴趣玩。

玉老板哪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