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4s16c的片内flash读写

楼主:
最近一直在玩sam4s16c,网上基本找不到atmel的资料,真心的不喜欢,但是工作需要,没办法。只能静下心来仔细研究Datasheet,别无他径。
内部flash的组织架构见下图

由图可知,flash是由很多的page组成,这个mcu的page size是512bits,而且,每个lock bit锁存8192bits,就是8k。
erase可以是全部,块,页等。
sam4s16c的片内flash大小的1m,0x100000.在片内的起始地址是0x400000,所有的读写都要从这个地址开始。不然会跑飞,我在调试时,试验了。很苦涩。
找了1天的原因,后来发现是我少写了个“0”,写成0x47000了,可能是自己不仔细,也可能是笔者经验不足,当然都是借口。
flash的写步骤是,
第一,先解锁
需要调用解锁函数flash_unlock()在xdk-asf-3.32.0\sam\services\flash_efc目录下的flash_efc.c文件里
里面很复杂,起初看的很晕。我是一遍又一遍的单步调试才搞明白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附上代码
uint32_t flash_unlock(uint32_t ul_start, uint32_t ul_end,
                uint32_t *pul_actual_start, uint32_t *pul_actual_end)
{
        Efc *p_efc;
        uint32_t ul_actual_start, ul_actual_end;
        uint16_t us_start_page, us_end_page;
        uint32_t ul_error;
        uint16_t us_num_pages_in_region =
                        IFLASH_LOCK_REGION_SIZE / IFLASH_PAGE_SIZE;

        /* Compute actual unlock range and store it */
        compute_lock_range(ul_start, ul_end, &ul_actual_start, &ul_actual_end);
        if (pul_actual_start != NULL) {
                *pul_actual_start = ul_actual_start;
        }
        if (pul_actual_end != NULL) {
                *pul_actual_end = ul_actual_end;
        }

        /* Compute page numbers */
        translate_address(&p_efc, ul_actual_start, &us_start_page, 0);
        translate_address(0, ul_actual_end, &us_end_page, 0);

        /* Unlock all pages */
        while (us_start_page < us_end_page) {
                ul_error = efc_perform_command(p_efc, EFC_FCMD_CLB,
                                us_start_page);
                if (ul_error) {
                        return ul_error;
                }
                us_start_page += us_num_pages_in_region;
        }

        return FLASH_RC_OK;
}

第二步  解锁完成后要先擦除,可以选,全部,块或页。
调用库函数flash_erase_sector(),路径同上
这个函数看起来比较简单些,代码如下,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
uint32_t flash_erase_sector(uint32_t ul_address)
{
        Efc *p_efc;
        uint16_t us_page;

        translate_address(&p_efc, ul_address, &us_page, NULL);

        if (EFC_RC_OK != efc_perform_command(p_efc, EFC_FCMD_ES, us_page)) {
                return FLASH_RC_ERROR;
        }

        return FLASH_RC_OK;
}

第三步,可以开始写数据。
调用flash_write()函数,路径同上
代码如下
uint32_t flash_write(uint32_t ul_address, const void *p_buffer,
                uint32_t ul_size, uint32_t ul_erase_flag)
{
        Efc *p_efc;
        uint32_t ul_fws_temp;
        uint16_t us_page;
        uint16_t us_offset;
        uint32_t writeSize;
        uint32_t ul_page_addr;
        uint16_t us_padding;
        uint32_t ul_error;
        uint32_t ul_idx;
        uint32_t *p_aligned_dest;
        uint8_t *puc_page_buffer = (uint8_t *) gs_ul_page_buffer;

        translate_address(&p_efc, ul_address, &us_page, &us_offset);

#if SAM3S || SAM3N || SAM3XA || SAM3U
        /* According to the errata, set the wait state value to 6. */
        ul_fws_temp = efc_get_wait_state(p_efc);
        efc_set_wait_state(p_efc, 6);
#else
        UNUSED(ul_fws_temp);
#endif

        /* Write all pages */
        while (ul_size > 0) {
                /* Copy data in temporary buffer to avoid alignment problems. */
                writeSize = Min((uint32_t) IFLASH_PAGE_SIZE - us_offset,
                                ul_size);
                compute_address(p_efc, us_page, 0, &ul_page_addr);
                us_padding = IFLASH_PAGE_SIZE - us_offset - writeSize;

                /* Pre-buffer data */
                memcpy(puc_page_buffer, (void *)ul_page_addr, us_offset);

                /* Buffer data */
                memcpy(puc_page_buffer + us_offset, p_buffer, writeSize);

                /* Post-buffer data */
                memcpy(puc_page_buffer + us_offset + writeSize,
                                (void *)(ul_page_addr + us_offset + writeSize),
                                us_padding);

                /* Write page.
                 * Writing 8-bit and 16-bit data is not allowed and may lead to
                 * unpredictable data corruption.
                 */
                p_aligned_dest = (uint32_t *) ul_page_addr;
                for (ul_idx = 0; ul_idx < (IFLASH_PAGE_SIZE / sizeof(uint32_t));
                                ++ul_idx) {
                        *p_aligned_dest++ = gs_ul_page_buffer[ul_idx];
                }

                if (ul_erase_flag) {
                        ul_error = efc_perform_command(p_efc, EFC_FCMD_EWP,
                                        us_page);
                } else {
                        ul_error = efc_perform_command(p_efc, EFC_FCMD_WP,
                                        us_page);
                }

                if (ul_error) {
                        return ul_error;
                }

                /* Progression */
                p_buffer = (void *)((uint32_t) p_buffer + writeSize);
                ul_size -= writeSize;
                us_page++;
                us_offset = 0;
        }

#if SAM3S || SAM3N || SAM3XA || SAM3U
        /* According to the errata, restore the wait state value. */
        efc_set_wait_state(p_efc, ul_fws_temp);
#endif

        return FLASH_RC_OK;
}

这个函数嵌套很深,比较复杂,笔者也是单步调试,好多遍才搞懂。水平有限。
第四步,就是上锁
调用flash_lock()函数,路径同上
代码附上
uint32_t flash_lock(uint32_t ul_start, uint32_t ul_end,
                uint32_t *pul_actual_start, uint32_t *pul_actual_end)
{
        Efc *p_efc;
        uint32_t ul_actual_start, ul_actual_end;
        uint16_t us_start_page, us_end_page;
        uint32_t ul_error;
        uint16_t us_num_pages_in_region =
                        IFLASH_LOCK_REGION_SIZE / IFLASH_PAGE_SIZE;

        /* Compute actual lock range and store it */
        compute_lock_range(ul_start, ul_end, &ul_actual_start, &ul_actual_end);

        if (pul_actual_start != NULL) {
                *pul_actual_start = ul_actual_start;
        }

        if (pul_actual_end != NULL) {
                *pul_actual_end = ul_actual_end;
        }

        /* Compute page numbers */
        translate_address(&p_efc, ul_actual_start, &us_start_page, 0);
        translate_address(0, ul_actual_end, &us_end_page, 0);

        /* Lock all pages */
        while (us_start_page < us_end_page) {
                ul_error = efc_perform_command(p_efc, EFC_FCMD_SLB, us_start_page);

                if (ul_error) {
                        return ul_error;
                }
                us_start_page += us_num_pages_in_region;
        }

        return FLASH_RC_OK;
}

官方的库函数,都是很复杂,目前没有简单的寄存器版本,看的很累。有兴趣的自己研究。

片内flash的读,步骤是
解锁,读取,上锁,这个很简单,不在此处多说。
水平和经验有限,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rain_noise的,我权限太低,不能发信息,我玩这个片子,是因为公司正用这个片子做产品

网友:
咱们论坛有评测atmel的板子吗

网友:
想申请一块,评测,或做版主也可以

网友A:
只想弱弱的说,我们有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想弱弱的说,我们有替换的~~

你们有什么替换的????不明所谓啊,望告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