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mcu无法上传sdcard.py

楼主:
 大家好!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手头有一个nodemcu模块,刷了esp8266-20161110-v1.8.6 版本的固件,想外接SD卡就需要sdcard.py这个文件,现在小弟通过ESPyHarp V011版的软件上传,可是怎么也传不上去,sdcard.py也就8KB呢?
   同时小弟想问一下nodemcu模块刷完micropython后留给我们写代码的空间有多大呢?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使用 uPyLoader 试看看,在这篇帖子的 16楼 wtfwtfwtf 提供了一个打包好的运行文件,电脑上可以不用安装 python3、Qt5、PyQt5 这3个软件也可以运行 uPy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使用 uPyLoader 试看看,在这篇帖子的 16楼 wtfwtfwtf 提供了一个打包好的运行文件,电 ...

谢谢您!用这个软件解决了!再次感谢!